[求助]如何实现正弦和方波的切换输出?

楼主(2009-10-26):
如何实现正弦和方波的切换输出?听说可以用继电器,可是不知道怎么用?

具体说来就是我现在已经产生了正弦和方波(幅值30V以内),需要切换着输出,并能分别调节两种信号的参数,不知道怎么用继电器实现,还是用多路开关,应该怎么接线。拜求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你的正弦波和方波是同时产生的吗?如果是那就可以通过一个继电器来实现,继电器的公共端接输出,常开和常闭端分别接正弦波和方波,再搞个控制信号控制继电器的开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