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楼主(2009-10-29):
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我是个刚初学单片机的;

一个按键有两个功能,正常延时10毫秒是一个功能,如果按住2秒又是一个功能,用C 51单片机应该怎样实现。

多谢大家。下列程序我就不好意思传上来,实在是菜了,请改正一下。多谢

  if(P0_3==0)
          {
              delay(10);
              if(P0_3==0)
              {
                   if(P0_3==0)
                    {
                       delay(400);
                       delay(400);

                       if(P0_3==0)
                         {
                               i++;
                              if(i==3)
                                i=0;
                         }
                     }
                   else
                     j++;

           }

                P3=table2[j];
               while(P0_3==0);

[此贴子已经被admin于2009-10-30 11:32:50编辑过]

网友A:
if(P0_3==0)
 {
    delay(10);
     if(P0_3==0)
     {
        if(P0_3==0)
        {
           delay(400);
           delay(400);
            if(P0_3==0)
            {
               i++;
               if(i==3)
                 i=0;
              }

            else
            j++;
           }

  }

网友A:
这样写会比较正规而且可行的。

temp=P0_3;   // 变量temp读取P0_3口的值

if(temp==0)
 {
    delay(10);
     if(temp==0)
     {

        delay(400);

        delay(400);

        if(temp==0)

        {

           i++;

        }

        else

        {

            j++;

         }

      }

 }

if(i==3)

{

   i=0;

}

楼主:
多谢了,给小弟指点迷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