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读出51芯片里的程序

楼主(2009-10-30):
请教高手

怎样读取51芯片里的程序,用什么软件,要怎样才能读

网友A:
如果没有加密  用编程软件就可以读,如果是加密了的 就无法读了哦

楼主:
伟福可以读吗,我是新手不会用,要用那个工具去读????????

网友B:
EP51也可以读不过读出来都是BI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