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实验

楼主(2009-11-01):
http://www.51hei.com/ziliao/51hei-5/红外发射.rar

显示效果:可配合 解码程序一起使用
注意事项:晶振用12M,红外发射管要对准接收头,此实验需要用2个单片机实验板才能看到效果.(一个发送,一个接受)
         或者用 stc单片机最小系统 来做发射器,电路图和说明在本目录下面

网友A(2010-08-03):
为什么我做的接收不到呢????

楼主:
接受不到的原因有很多,首先看你是否有红外线发射出来,用手机启动摄像头,对准板子上的红外发射管,这样可看到肉眼无法直接看到的红外线

网友B:
要是有汇编的就好了,还没学好C,正处于过度阶段,

网友C(2013-10-31):
我的是STC51单片机用这个为什么程序为什么发射不了?

网友D(2013-12-20):
试了不行怎办

网友D:
试了不行怎办
清指点

网友E(2014-07-14):
这个发射的编码能否自己控制? 怎么改变比如我要发送0x45或0x46

网友E:
求发射的程序 395920663@qq.com 万分感谢 你只有HEX文件

网友F:
这个东西电源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建议使用电池供电

网友G(2015-06-17):
请问一下,用430单片机做与红外相关的实物是不是都必须要用串口才可以?

网友H(2016-04-16):
有仿真吗?

网友I(2017-08-16):
与38K的操作不是很明白。这是不是就是软件模拟38K?而不是采用38K的晶振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