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流水灯程序

楼主(2009-11-04):
/************************************************

硬件结构框架:
1,八个LED发光二极管
2,MCU  STC89C52
显示效果:
1,让led以流水灯的形式显示
相关知识点:
1,LED类显示方式
************************************************/

#include"AT89x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I=P2^7;      //74HC573的LE端   LED的位选端
sbit SJ=P1^4;       //LED的使能端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main()     //主函数
{
 uchar temp=0xfe;
 WEI=1;
 P0=0xff;
 WEI=0;   //上面三行代码让所有数码管不显示任何数值
 SJ=0;    //开LED发光管总使能
 while(1) //循环执行下面3行代码
 {
  P0=temp;
  temp=_crol_(temp,1);    //移位
  delay(200); //延时
 }
}

网友A(2010-03-14):
我想问问,下面这个主程序,怎么能开200,然后关200吗?

网友B(2010-04-24):
谢谢老师,不过如果是要隔灯流水,那应该怎么做,我原先那种灯少是比较容易实现,但现在这种对我来说就很难了

网友B:
弄出来了crol_移位值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