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阳极四位数码管

楼主(2009-11-04):
如题,接了线后只有第二位亮度比较亮,其他三个都很暗。没有用上拉电阻

网友A(2010-01-01):
扫描时,停留的时间不同,亮那个可能是最后一个,或是最开始一个,时间延时要改下吧、最也有程序

网友B(2010-07-22):
跟程序有关,最好是每显示完一位,将所有段位清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