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51单片机时钟程序问题

楼主(2009-11-04):
请问各位,用51单片机做一个时钟,分别用C语言和汇编编程,它们的硬件部分可不可以用同一个电路。哪位高手能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2011-10-01):
完全可以,这里有时钟及套件http://shop59471188.taobao.com

你可以改写不同的软件就行了,可制作时钟,定时器,计数器......等等,适应小制作。

网友B(2011-11-13):
 程序只是编的时候有区别,硬件没区别

网友C:
完全可以的,不管是用汇编还是用C写的程序,最后到了单片机里面都是一样的东西,也就是那一串串的二进制代码,他们的不同只是实现的过程不一样,就像你用英文说你好和用中说说是一样的意思,都是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