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找找毛病!

楼主(2009-11-10):
//基于单片机串行口的电子钟的设计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提提建议!

//我采用的是74HC595芯片。程序如下:

//基于单片机串行口的电子钟的设计
//利用74HC595
//下面有几个不太明白的地方,请高手指点指点!!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P _nop_()

sbit SDA=P1^1;
sbit SHIFT=P1^2;
sbit ST=P1^0;
sbit P0_0=P1^3;
sbit P0_1=P1^4;
sbit P0_2=P1^5;
sbit P0_3=P1^6;
sbit P1_7=P1^7;
//共阳极数码管
uchar duan[]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0c};
uchar wei[] = {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0x80};

//我想在P2口接pnp三极管,是否要改变位码。我自己改成 {0xfe,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这个口,发现P2口搞电平时就通了!

//如果我仿真的时候不接三极管,实物制作的时候加上会不会出现问题。

uchar dispbuf[]={0,0,16,0,0,16,0,0};

void key(void);

uchar i;
uchar second;
uchar minite;
uchar hour;
uchar mstcnt;
uchar V=0;

void Init( )
{
  P1_7=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0;
  ET0=1;
  EA=1;
  SDA = 0;
  SHIFT = 0;
  ST = 0;
}

void delay(uint m)
{
  while(m--);

void display(uchar dat)
{
  uchar ii;
  uchar sdata=dat;
  for(ii=0;ii<8;ii++)
  {
    if(sdata&0x80)
    SDA=1;
    else
    SDA = 0;
    sdata<<=1;
    SHIFT =0;
    NOP;
    NOP;
    SHIFT = 1;
    NOP;
    NOP;
  }
  ST = 1;
  NOP;
  NOP;
  ST = 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elay(360);
    P2 = wei[8];
    display(duan[11]);
    if(P0_0==0)
    {
      while(1)
      {
        key();
        for(i=0;i<8;i++)
        {
          delay(360);
          P2 = wei;
          display(duan[dispbuf]);
        }
      }
    }
  }
}

void key(void)
{

dispbuf[2]=10;
dispbuf[5]=10;

if(P0_0==0)
{
  delay(50);
  if(P0_0==0)
  {
   V++;
   if(V==2)
   {
     V=0;
     }
     switch(V)
     {
      case 0:TR0=0;break;
      case 1:TR0=1;break;
     }
   }
 }

if(P0_1==0)
  {
    delay(50);
 if(P0_1==0)
 {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
   dispbuf[0]=second%10;
   dispbuf[1]=second/10;
 while(P0_1==0);
 }
  }

 if(P0_2==0)
  {
    delay(100);
 if(P0_2==0)
 {
   minite++;
   if(minite==60)
   {
     minite=0;
   }
     dispbuf[3]=minite%10;
  dispbuf[4]=minite/10;
  while(P0_2==0);
 }
  }
  if(P0_3==0)
  {
    delay(50);
 if(P0_3==0)
 {
   hour++;
      if(hour==24)
   {
     hour=0;
   }
   dispbuf[6]=hour%10;
   dispbuf[7]=hour/10;
   while(P0_3==0);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mstcnt++;
if(mstcnt==15)
 {
   mstcnt=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ite++;

     if(minite==60)
     {
       minite=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dispbuf[0]=second%10;
   dispbuf[1]=second/10;
   dispbuf[3]=minite%10;
   dispbuf[4]=minite/10;
   dispbuf[6]=hour%10;
   dispbuf[7]=hour/10;
 }
}

网友A(2009-12-19):
我不太明白你的第一个问题,

//我想在P2口接pnp三极管,是否要改变位码。我自己改成 {0xfe,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这个口,发现P2口搞电平时就通了!

第二个问题:

//如果我仿真的时候不接三极管,实物制作的时候加上会不会出现问题。

你的仿真是用什么仿真的?仿真的时候不接三极管是可以直接驱动数码管的,可是实际是不能的,必须要三极管作驱动

不知道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