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mel的20引脚的芯片怎么下载程序

楼主(2009-11-10):
 我用过stc89c52,可以直接用max232与串口连接,再用stcisp下载程序,最近看见网上说atmel的20引脚的芯片不错,就是不知道怎么把程序下载到上面?

网友A:
你可以去买stc89c25051    和at89s2051  前者可用串口下载 后者可用10pin下载线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