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hile的问题

楼主(2009-11-10):
while(1);这个怎么解释呢,是一直执行冒号前面的空格吗

网友A:
这就是一个死循环,目的是让程序停留在这个地方不动了,除非中断到来.

网友B:
放到程序尾是个死循环,如果 是WHILE(1){}  那就循环括号中的内容。

网友C:
do{}+ while(1);的话是循环do里的内容

网友D:
一般用于等待中断的到来,或者在程序中判断某个条件是不是满足。

网友E:
 使条件一直为真,简单来说是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