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寻找单片机数数的完美解决方案

楼主(2009-11-11):
      我是一个大三的学生,刚学单片机:自己的实验板有5个数码管,我想实现计数(数数)的功能,就是说个位开始数0-9(其他位不点亮),然后进位十位点亮,一直这样直到99999. 可是,这个程序我想破头也想不出来。我希望可以写一个函数void jishu(uint a){}; 把a参数传进去,然后就可以在数码管显示,然后只要不停对a加1就可以了,可是,怎么可以把a这个数显示在数码管上呢??哥哥姐姐们可以教教我吗??

    void jishu(uint a)      //在数码管显示a

    {/*不懂实现呜呜

       哥哥姐姐帮帮忙

       O(∩_∩)O谢谢

    };

网友A:
你可到专区看看51hei板子的程序撒

网友B:
首先要搞清楚 数码管的的管教是怎么接在单片机的管脚上的;然后才能编写出程序

你这样不放出电路图  别人没办法给你程序

网友C:
这个是四位的数码管点亮程序,接P0口

五位只要套个循环即可,程序中的b[N]

N一定要比循环大一,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大家研究研究。

#include<reg52.h>
int a[9];

int c[3];

delay()//延时函数
{
 int i;
for(i=0;i<=355;i++)
;
}

int zs10_j(int i)//十的指数函数
{
int j=1;
for(;3-i!=0;i++)
{
 j*=10;
}
return j;
}

main()
 {
 int i, b[5];

 c[0]=0x7f;//位置表格
c[1]=0xbf;
c[2]=0xdf;
c[3]=0xef;

a[1]=0xf9;//数据显示表格

a[2]=0xa4;
a[3]=0xb0;
a[4]=0x99;
a[5]=0x92;
a[6]=0x82;
a[7]=0xf8;
a[8]=0x80;
a[9]=0x90;

for(b[0]=0;b[0]<=9;b[0]++)//最高位
 for(b[1]=0;b[1]<=9;b[1]++)//次高位
  for(b[2]=0;b[2]<=9;b[2]++)//次低位
   for(b[3]=0;b[3]<=9;b[3]++)//低位
     for(i=0;i<100;i++)
    for(b[4]=0,P3=0xef;b[4]<=3;b[4]++)//定位计数函数
    {
       if (b[0]*1000+b[1]*100+b[2]*10+b[3]>zs10_j(b[4]))//显示零或不显示零(零是点亮位的还是待点亮位的)的判断条件
     a[0]=0xc0;
     else
     a[0]=0xff;
     P0=a[b[b[4]]];?
     delay();
     P0=0xff;
     P3=(P3<<1)+0x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