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02的时序问题

楼主(2009-11-20):
1602的简单显示程序,为什么我把程序里所有的NOP都去掉了,程序还是能够正常运行,1602还正常显示呢?

按道理他的时序不是被破坏了,应该不能正常显示才对啊,高手指点指点。

#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sbit RS=P3^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3.0引脚
sbit RW=P3^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3.1引脚
sbit E=P3^2;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3.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
延时函数
**********************/
delay()
{
char i,j;
for(i=0;i<4;i++)
for(j=0;j<33;j++)
;
}
delayn(char i)
{
for(;i!=0;i--)
delay();
}
delaym(char i)
{
int j;
for(j=0;j<400;j++)
{delayn(i);}
}
/*******************
忙碌测试
*******************/
bit busytest()
{
bit result;
RS=0;
RW=1;
E=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单片机等待液晶模块的BF建立
result=BF;
E=0;
return result;

}
/********************
读指令/数据地址
********************/
writeinstruction(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0);
RS=0;
RW=0;
E=0;
_nop_();
_nop_();
P0=dictate;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0;
}
/*********************
初始化
*********************/
csh()
{
delayn(15);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n(5);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n(5);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n(5);
writeinstruction(0x0e);
delayn(5);
writeinstruction(0x06);
delayn(5);
writeinstruction(0x01);
delayn(5);

}
/**********************
写数据
**********************/
writedate(unsigned char d)
{

while(busytest()^0);
RS=1;
RW=0;
E=0;
P0=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0;

}
/***********************
视觉地址向实际地址转换
************************/
zh(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
/**********************
主函数
***********************/
main()
{

unsigned char code a[]={"hello I am 1602"},
b[]={"can i help you"},c[]={"Mr PanSJ"};
unsigned char i;
csh();
while(1)
{
 writeinstruction(0x01);
 zh(0x00);
 for(i=0;a!='\0';i++)
 {

  writedate(a);
  delaym(1);
 }
  delaym(15);
 writeinstruction(0x01);
 zh(0x00) ;
 for(i=0;b!='\0';i++)
 {

  writedate(b);
  delaym(1);
 }
 zh(0x40);
 for(i=0;c!='\0';i++)
 {

  writedate(c);
  delaym(1);
 }
 delaym(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