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DS18B20

楼主(2009-11-24):
在做多DS18B20温度传感器系统时,单片机自动搜索所有传感器的ID号,但是单片机如何区分把搜索到的ID号跟传感器对应上呢?

网友A:
da18b20里面存有唯一的序列号,在接受上位机传来的rom指令————匹配rom时会对传来的rom值与自身的值做比较,只有完全一样的传感器对接下来的暂存器操作做出回应,其他的则无视接下来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