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无法生成hex文件

楼主(2009-11-30):
#include "reg51.h"
sbit P1_0=P1^0;
void main()
{P1=0xff;
 TMOD=0x01;
 TH0=0x15;
 TL0=0xa0;
 TR0=1;
 for(;;)
 {if(TF0)
  {TF0=0;
   TH0=0x15;
   TL0=0xA0;
   P1_0=!P1_0;
    }
 }
[此贴子已经被admin于2009-11-30 16:16:45编辑过]

网友A:
生成不了.HEX 文件有没有错误呀,

如果没有可能你没在输出那个菜单设计好。

网友B:
先用vc软件编译一下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C:
keilC51中的菜单 project->option->output属性页中 ->creat Hex file 打勾

网友D:
同楼上,每次project都要设置一下才会生成hex文件,当然前提是你的代码能编译通过

网友E:
先要安装keil,再新建文件,保存文件,

网友F(2010-01-15):
这程序其它地方还有问题,我也没有找出来。不只是操作的问题

网友G(2010-03-05):
Create hex没有选中吧~~~

网友H(2010-04-15):
最后一句错了,应该是  P1_0=~P1_0;

网友I(2016-12-17):
keilC51中的菜单 project->option->output属性页中 ->creat Hex file 打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