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析51单片机键盘扫描

楼主(2009-12-06):
我看了几个小时,在kile上调试过,自己分析过,怎么也分析不出来,先看看我的分析思路。

假如按键S10按下,那么P3口是11010000,直接看我的标号1234(if语句里面),应为前面都是判断键按下去没,

1 cord_h最终还是等于11010000

2 P3运算完后等于11011111

3 cord_l运算完后等于00001111

4 最后cord_h+cord_l返回值是11010000+00001111=11011111;

11011111为0xDF

可是switch选择里面没有0xdf这一项。

我分析错了吗?

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运行正常,可以正常显示键值。

怎么看懂这个反转扫描法?

//行列扫描程序,可以自己定义端口和扫描方式,这里做简单介绍
#include <reg52.h>//包含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keyscan(void);
void delay(uint i);

void main()
{
uchar key;
P2=0x00;//8数码管亮 按相应的按键,会显示按键上的字符
while(1)
{
key=keyscan();//调用键盘扫描,
switch(key)
{
case 0x7e:P0=0xc0;break;//0 按下相应的键显示相对应的码值
case 0x7d:P0=0xf9;break;//1
case 0x7b:P0=0xa4;break;//2
case 0x77:P0=0xb0;break;//3
case 0xbe:P0=0x99;break;//4
case 0xbd:P0=0x92;break;//5
case 0xbb:P0=0x82;break;//6
case 0xb7:P0=0xf8;break;//7
case 0xde:P0=0x80;break;//8
case 0xdd:P0=0x90;break;//9
case 0xdb:P0=0x88;break;//a
case 0xd7:P0=0x83;break;//b
case 0xee:P0=0xc6;break;//c
case 0xed:P0=0xa1;break;//d
case 0xeb:P0=0x86;break;//e
case 0xe7:P0=0x8e;break;//f
}
}
}
uchar keyscan(void)//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
uchar cord_h,cord_l;//行列值
P3=0xf0; //行线输出全为0
cord_h=P3&0xf0; //读入列线值
if(cord_h!=0xf0)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100); //去抖
if(cord_h!=0xf0)
{
1 cord_h=P3&0xf0; //读入列线值
2 P3=cord_h|0x0f; //输出当前列线值
3 cord_l=P3&0x0f; //读入行线值
4 return(cord_h+cord_l);//键盘最后组合码值并返回
}
}return(0xff); //否则返回固定值0xff
}

void delay(uint i)//延时函数
{
while(i--);
}

网友A(2015-04-15):
很好很强大。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