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51中断程序寄存器组切换的机理?

楼主(2009-12-12):
在用c语言写中断程序时,当使用using m切换寄存器组时,小弟有如下疑问或思考,不正确处望指点:

一、如不加using语句时,也就是使用默认的寄存器组0,R0~R7(对应RAM内00h~07h),当中断程序用到了其中的寄存器作参数传递时,R0~R7全部入栈,如调用printf()函数;否则。不入栈。

二,若使用using 0,由于默认的寄存器组就是0号,这是不是多余的呢?

三、若使用using 1,则此时R0~R7对应于08h~0Fh,现在的R0~R7要不要入栈;另外堆栈指针也在此区域,会不会有冲突?

网友A(2011-01-14):
51 的 4 组 R0--R7,使用时的确要注意,否则,带来的后果不可思议!

如果,中断之前是使用 RAM 0 组的,那么,在中断里, R0--R7 如果没有切换 RAM 0, R0--R7 也被使用,原来的数据就会被改写, R0~R7 全部入栈则可以还原原来的数据.

如果你进入中断后,切换了 RAM 0 到 RAM 1(2,3),这时, 原来的 R0~R7 不用入栈.中断里使用的 R0--R7 虽然名称相同,但是物理上 RAM 是不同的.

随着中断返回,状态寄存器的 RS1,RS0 会出栈,(如果已经入栈保护),那么,你无需中断结束后切换 RAM 1 到 RAM 0 .-----中断返回后会自动指向 RAM 0 .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