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间钟带一路报警输出

楼主(2009-12-13):
//有一路报警输出,可设置报警时间
//实间时间请调整TH1,TL1值使更准确
//designed by ljc,gdwm ceramic com,.ltd
#include<at89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egment P0  //数码管显示
#define wei P2   //数码管位控制
uchar hour,min,sec;  //定义小时,分
uchar ms;               //当前毫秒
uchar alarm_h1,alarm_m1;//报警设置,hour,minute;
uchar alarm_h2,alarm_m2;
sbit flash=P1^0;        //秒闪烁标志
sbit seth=P3^0;      //小时设置
sbit setm=P3^1;   //分设置
sbit seta1h=P3^2;  //alarm1 set
sbit seta1m=P3^3;  //alarm1 set
sbit alarm_out=P1^7;    //设定时间到,报警输出
bit hour_min_sign;      //时,分设置标志
bit pop_key;            //键弹起标志
uchar code design[10]={0x28, 0x7E, 0xA2, 0x62, 0x74, 0x61, 0x21, 0x7A, 0x20, 0x60};//0,1,2,3,4,5,6,7,8,9
//*************************************************
//**********
void delay(uint i)
{   uint j;
    for(;i>0;i--)
 for(j=0;j<120;j++)
 {;}
}
//*************************************************
//**********
void initial()
{   TMOD=0x01;
    TH0=0X3C; //50ms定时
 TL0=0xc0;
    EA=1;
    ET0=1;
 TR0=1;
 //报警时间初使化
 alarm_h1=7;
 alarm_m1=0;
 alarm_h2=14;
 alarm_m2=0;
}
//*************************************************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c0;
    if(ms<20)
    {   ms++;}
 else
 {   ms=0;
     sec++;
     if(sec>59)
     {   sec=0;
      min++;
   if(min>59)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if(ms>10){flash=1;}
 else{flash=0;}
}
//************************************************
//*********
void display(uchar h,m,ah1,am1)
{   uchar hh,hl,mh,ml,hh1,hh2,mm1,mm2;
    hh=h/10;
 hl=h%10;
 mh=m/10;
 ml=m%10;
 hh1=ah1/10;hh2=ah1%10;mm1=am1/10;mm2=am1%10; //报警时间显示
 //
 segment=design[hh];
 wei=0xef;
 delay(2);
 //
 segment=design[hl];
 wei=0xdf;
 delay(2);
 //
 segment=design[mh];
 wei=0xbf;
 delay(2);
 //
 segment=design[ml];
 wei=0x7f;
 delay(2);
 //报警显示
 segment=design[hh1];
 wei=0xfe;
 delay(5);
 segment=design[hh2];
 wei=0xfd;
 delay(2);
 segment=design[mm1];
 wei=0xfb;
 delay(2);
 segment=design[mm2];
 wei=0xf7;
 delay(2);
}
//************************************************
//键防拌处理**********
void scan_key(bit set_h_m)
{   if(!set_h_m)
    {   delay(30);
     if(!set_h_m)
  {   delay(10);
      hour_min_sign=1;
  }
  else{hour_min_sign=0;}
 }
 while(set_h_m&hour_min_sign)//等街键弹起
 {   delay(30);
     if(set_h_m&hour_min_sign)
  {   delay(10);
         pop_key=1;
  }   //键弹起标志
  hour_min_sign=0;
 }
}
//时间设置****************************************
//**********
void time_set()
{   pop_key=0;
    scan_key(seth);
    if(pop_key)      //小时键按下,小时加1
 {
     if(hour>23)
  {   hour=0;}
  else{hour++;}
  display(hour,min,alarm_h1,alarm_m1);
 }
 pop_key=0;
 //
 scan_key(setm);    //分键按下,分加1
 if(pop_key)
 {
     if(min>59)
  {   min=0;}
  else{min++;}
  display(hour,min,alarm_h1,alarm_m1);
 }
 pop_key=0;
}
//***********************************************
//报警时间设置:小时,分钟*
//有报警时间设置功能,延时关闭功能
void alarm()

 //报警1
 pop_key=0;
 scan_key(seta1h);              //报警1设置
 if(pop_key)
 {   alarm_h1++;
     if(alarm_h1>23)
  {   alarm_h1=0;}
 }
 pop_key=0;
 display(hour,min,alarm_h1,alarm_m1);
 scan_key(seta1m);
 if(pop_key)
 {   alarm_m1++;
     if(alarm_m1>59)
  {   alarm_m1=0;}
 }
 display(hour,min,alarm_h1,alarm_m1);
 if((hour==alarm_h1)&(min==alarm_m1))//相等
    {   alarm_out=0;}     //报警输出

//***********************************************
//*************************
void main()
{   initial();
    for(;;)
 {   time_set();   //时间设置
  display(hour,min,alarm_h1,alarm_m1);
  alarm();
 }
}

网友A:
大哥是不是在主函数里面少了个while(1)语句!

网友A:
对不起,是我搞错了。哈哈!

网友B(2014-05-25):
怎么就一函数。。。。。实物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