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温度显示

楼主(2009-12-16):
我比较笨,搞了很久终于自己写好了温度显示

用的本论坛的开发板

数据口接P1.7

没有小数位了

共享大家帮我看看

ORG 0000H
TRANS_BIT EQU 20H
AJMP MAIN
ORG 0030H

MAIN:
     CLR EA
   LCALL INITIAL
   MOV A,#0CCH
   LCALL WRITE
   MOV A,#44H
   LCALL WRITE

   MOV R1,#250
   DJNZ R1,$
   MOV R1,#100
   DJNZ R1,$   ;等待700us

   LCALL INITIAL
   MOV A,#0CCH
   LCALL WRITE
          MOV A,#0BEH
          LCALL WRITE
   LCALL READ
   MOV R7,A
   LCALL READ
   MOV R6,A
   LCALL TRANSFER
   LCALL DISP
LJMP MAIN

;***********************
;初始化芯片子函数
;DS1820接p1.7
;***********************

INITIAL:
        MOV R2,#4 ;找不到?找四次
INT2:
        CLR P1.7
        MOV R1,#250
        DJNZ R1,$

        SETB P1.7

        MOV R1,#30
        DJNZ R1,$

        CLR C
        ORL C,P1.7
        JNC INT3
        DJNZ R2,INT2
        SETB P1.4

INT3:   CLR P1.4
        MOV P0,#00H
        DELAY: MOV R1,#200
        DJNZ R1,$

RET

;***********************
;写子函数
;P1.7口接ds1820
;***********************
WRITE:

      CLR EA
  MOV R3,#8
 WR1: SETB P1.7
      MOV R4,#8
  RRC A
  CLR P1.7
 WR3: DJNZ R4,WR3
      MOV P1.7,C
  MOV R4,#25

 WR5: DJNZ R4,WR5
      DJNZ R3,WR1
  SETB P1.7

RET

;***********************
;读子函数
;P1.7口接ds1820
;***********************

READ:

      CLR EA
      MOV R6,#8
 RD1: CLR P1.7
      MOV R4,#4
  NOP
  SETB P1.7
 RD2: DJNZ R4,RD2
      MOV C,P1.7
  RRC A
  MOV R5,#25
 RD3: DJNZ R5,RD3
      DJNZ R6,RD1
  SETB P1.7
RET

;***********************
;将读出的数据转换
;低字节在R7中,高字节在R6中
;***********************

TRANSFER:

     MOV A,R6
   JNB ACC.3, T2

     MOV A,R6
   CPL A
   MOV R6,A
   MOV A,R7
   CPL A
   MOV R7,A

   MOV A,R7
   ADD A, #1
   MOV R7,A

   MOV A,R6
   ADDC A,#0
   MOV R6, A

T2:
   MOV A,R7
     ANL A,#0F0H
   MOV R7,A

     MOV A,R6
     ANL A,#07H
   MOV R6,A

   MOV TRANS_BIT,R6
   MOV R0,#20H

   MOV A,R7
   XCHD A,@R0

   MOV R0,A
   SWAP A

   RET

;***********************
;将读出的温度转化为bcd码显示
;***********************
DISP:

        MOV B,#10
        DIV AB
        MOV DPTR ,#NUMTAB
        MOVC A, @A+DPTR
        MOV R0,A
        MOV A,B
        MOVC A,@A+DPTR
 MOV R1,A

       MOV P0, #0EFH
       SETB P2.1
       CLR P2.1
       MOV P0,R0
       SETB P2.0
       CLR P2.0
 MOV R2,#250
 DJNZ R2,$

       MOV P0, #0DFH
       SETB P2.1
       CLR P2.1
       MOV P0,R1
       SETB P2.0
       CLR P2.0
 MOV R2,#250
 DJNZ R2,$

NUMTAB: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RET

AJMP MAIN

END

楼主:
有点小问题,请教大家

就是我一个数字亮点,一个暗点?

网友A(2011-10-01):
disp:

        MOV P0, #0EFH
       SETB P2.1
       CLR P2.1
       MOV P0,R0
       SETB P2.0
       CLR P2.0
 MOV R2,#250
 DJNZ R2,$

       MOV P0, #0DFH
       SETB P2.0                ;

       CLR P2.0                 ;

       MOV P0,R1
       SETB P2.1               ;

       CLR P2.1                ;

 MOV R2,#250
 DJNZ R2,$

网友B(2015-07-14):
应该注解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