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动态显示浪费资源怎么办

楼主(2009-12-16):
这个电路时单片机动态扫描和矩阵键盘的电路。
如果想要输入4个数字在数码管上面显示,比如说,我要让数码管显示4567,我就要在键盘上按4然后5,6,7,就像家里用的计算器显示一样。
主程序要一直不停的扫描数码管,才能显示不同的数字,用一个while(1)循环,这样又不能停,好像单片机就干不了其他的事了,都去扫描数码管去了。
我是新手啊,怎样能让单片机一边扫描显示着数码管又一边可以去干其他的事?

网友A:
楼主还要干啥事啊,数码管动态显示如果定时器不用完的话,可以把动态显示放在定时中断里面

网友B:
用两片595做,那样可以省下很多口的 一片做位选,一片做段代码的。搞定才用三个io口

网友C:
用个led驱动芯片或在其他地方调用显示程序 只有没有闪烁感就行 还有上面说的中断显示

网友D:
开个定时器扫描就完了,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处理其他事情.乍会干不了其他事呢?

网友E:
最简单的办法:把键盘扫描子函数和数码管子函数全放在while(1)内,这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