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姐妹们请看一下,我写的1302时钟芯片程序怎么显示的全是零,而且不运行

楼主(2009-12-17):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5;
sbit RW=P2^6;
sbit E=P2^7;
sbit SCLK = P1^6;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sbit IO = P3^5;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sbit RST = P1^7;    //*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void delay()
{
 uint x,y;
 for(x=10;x>0;x--)
  for(y=2;y>0;y--);
}
/********************************************************************
* 名称 : Convert(uchar In_Date)
* 功能 : 因为电路设计时,P0.0--P0.7接法刚好了资料中的相反,所以设计该函数。
* 输入 : 1602资料上的值
* 输出 : 送到1602的值
***********************************************************************/
uchar convert(uchar In_Date)
{
    uchar i, Out_Date = 0, temp = 0;
    for(i=0; i<8; i++)
    {
        temp = (In_Date >> i) & 0x01;
        Out_Date |= (temp << (7 - i));
    }
    return Out_Date;
}
/********************************************************************
* 名称 : enable(uchar del)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enable(uchar com)
{
 P0=convert(com);

 RS=0;
 RW=0;
 E=0;
 delay();
 E=1;
 delay();
}
/********************************************************************
* 名称 : write(uchar del)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uchar date)
{
 P0=convert(date);
 RS=1;
 RW=0;
 E=0;
 delay();
 E=1;
 delay();
}
/********************************************************************
* 名称 : L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显示"b"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char(1,5,'b')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u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c0;
 a = a + lie - 1;
 enable(a);
 write(sign);

void init_1602()
{
 enable(0x01);
 enable(0x38);
 enable(0x0c);
 enable(0x06);

}
void input_1302(uchar dat) //向1302中写入1bytes数据
{
 uchar i;
 ACC=dat;
 RST=1;
 for(i=8;i>0;i--)
 {
  IO=ACC0;
  SCLK=1;

  SCLK=0;
  ACC>>=1;
 }
}
uchar output_1302()  //1302输出1bytes数据
{
 uint i;
 RST=1;
 for(i=8;i>0;i--)
 {
  ACC>>=1;
  ACC7=IO;
  SCLK=1;

  SCLK=0;
 }
 return ACC;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ress,uchar date) //向1302某地址写入1bytes数据
{
 RST=0;

 SCLK=0;
 RST=1;
 input_1302(address);
 _nop_();
 _nop_();
 input_1302(date);
 SCLK=1;
 RST=0;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ress)  //从1302读出1bytes数据
{
 uchar date;
 RST=0;

 SCLK=0;
 RST=1;
 input_1302(address);
 _nop_();
 _nop_();
 date=output_1302();
 SCLK=1;
 RST=0;
 return date;
}

uchar BCD_to_DEC(uchar bcd)   //二进制转换成十进制
{
 uchar data1;
 data1 = bcd & 0x0f;     //取BCD低4位
 bcd = bcd & 0x70;       //剔除BCD的最高位和低4位。
 data1 += bcd >> 1;
 data1 += bcd >> 3;      //用位移代替乘法运算
 return data1;
}
void init_1302()   //往DS1302中写入数据
{
 write_1302(0x8e,0);
 write_1302(0x80,0x50);//写入秒

 write_1302(0x82,0x59);//写入分

 write_1302(0x84,0x07);//写入小时

 write_1302(0x86,0x08);//写入日

 write_1302(0x88,0x08);//写入月

 write_1302(0x8a,0x05);//写入星期

 write_1302(0x8c,0x08);//写入年
}
void display_1302()    //读时间并送1602显示
{
 uchar sec,min,hour,day,month,year;
 while(1)
 {
  write_1302(0x8f,0);
  sec=BCD_to_DEC(read_1302(0x81));

  min=BCD_to_DEC(read_1302(0x83));

  hour=BCD_to_DEC(read_1302(0x85));

  day=BCD_to_DEC(read_1302(0x87));

  month=BCD_to_DEC(read_1302(0x89));

  year=BCD_to_DEC(read_1302(0x8d));

  L1602_char(2, 6, hour/10 + 48);
  L1602_char(2, 7, hour%10 + 48);
  L1602_char(2, 8, ':');
  L1602_char(2, 9, min/10  + 48);
  L1602_char(2, 10, min%10 + 48);
  L1602_char(2, 11, ':');
  L1602_char(2, 12, sec/10 + 48);
  L1602_char(2, 13, sec%10 + 48);
  L1602_char(1, 8, year/10  + 48);
  L1602_char(1, 9, year%10 + 48);
  L1602_char(1, 10, '-');
  L1602_char(1, 11, month/10 + 48);
  L1602_char(1, 12, month%10 + 48);
  L1602_char(1, 13, '-');
  L1602_char(1, 14, day / 10 + 48);
  L1602_char(1, 15, day % 10 + 48);
 }
}
void main()
{
 init_1602();
 init_1302();
 display_1302();
}

网友A:
你的显示程序都没有啊  老兄

网友B(2010-01-20):
秒的最高位没有置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