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9c52单片机修改

楼主(2009-12-20):
我只是个使用者  我有个A单片机程序  想吧程序写到另一只B单片机上  但 那个人说要修改一下程序才能用  我对这方面不清楚  会的能加加我吗

楼主:
要修改的图区显示了  谁懂的能教教我如何修改吗

网友A:
应该是需要修改的,因为不同的单片机的编程方式可能不相同,不过51系列都很类似,LZ可以学习一下B单片机的编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