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pwm 谁能给详细的讲解一下

楼主(2009-12-21):
我学习 AVR 现在碰到了个 问题就是  PWM这块怎么看都无法理解

  书上很乱看起来

  始终无法能懂

  希望各位师傅 能赐教

网友A(2010-01-23):
我也想知道 急~~

网友B:
你先要弄明白PWM是什么,然后再看AVR的相关知识,简单说,PWM就是一种数模转换通道,在一个固定周期内的高电平时间越长,则平均输出电压就越高。所以在AVR的PWM中,有这样一个高低电平的转换时间点,这个时间点是由定时器来完成的,另外,有的是往上计数的,有的是往下计数的,有的是可逆计数的。

网友C(2010-02-24):
二楼正解

网友D(2021-07-24):
二楼正解,学习了!

网友E:
这个需要问你AVR的单片机是哪个型号?
不同型号的PWM功能,应用会有所不同的。

网友F:
简单的就是计数器爬三角楼梯从0阶到最高阶,再从最高到0阶。开关(匹配寄存器值)设置再某一阶梯水平线上。
向上爬或向下爬都会遇到开关这叫匹配,匹配时将触发相应的硬件管脚电平变化形成PWM。
给你个教程

楼主(2023-08-20):
谢谢老师们
十几年了老帖子
看看自己曾经提问的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