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里面的所有头文件中的怎么只有函数声明没有函数体啊?

楼主(2009-12-21):
有头文件中的怎么只有函数声明没有函数体啊?

网友A(2023-07-24):
其实很多库函数都是已经被编译成静态库(*.lib)或目标代码(*.obj)文件的。它们的函数原型被写在相应的头文件中,相当于一个接口,被其他程序调用。具体的实现部分已经被编译好了。所以当然看不到函数体的定义。当你的程序被编译时,编译程序会取出静态库中的目标代码,链接到你的EXE文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