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使用proteu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12-21):
最近看到好多人都在用Proteus这个软件进行仿真我也试了一下。我编了一段简单的流水灯的程序: org 0000h mov a,#00000001 loop: mov p2,a rl a lcall delay ljmp loop delay: mov r5,#20h d1: mov r6,#20h d2: mov r7,#20h djnz r7,$ djnz r6,d2 djnz r5,d1 end 仿真的结果却是只有个p2.0脚上带的LED亮了,其他的都没有变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那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下。

网友A:
org 0000h
mov a,#00000001//原意为二进制表示 ,但表示不正确,应为#00000001B
loop:
mov p2,a
rl a
lcall delay
ljmp loop
delay:
mov r5,#20h
d1:
mov r6,#20h
d2:
mov r7,#20h
djnz r7,$
djnz r6,d2
djnz r5,d1
//没有返回ret
end
高手继续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