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各位,地线拔下来再接上,片子才跑程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2-22):
我做了一个at89c51的最小系统,可是接通电源的时候片子并不跑程序,只有把地线拔下来再接上去才开始跑程序,有没有哪位师兄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怎么会有这么怪的事情  你用万用表测试下 电影引脚的电压看看

楼主:
感谢管理员的关注,我测量了一下管脚电压,情况如下:接通电源后,程序不跑的时候,18脚的电压是1.48,在测量19脚电压时发现只要万用表笔接触19脚,程序就开始运行,程序运行后18、19脚电压均为1.77。说明一下我的电源情况,我是使用一节干电池升压供电的,在接通最小系统电源之前,供电电压是5.04,接通电源后,程序不运行的时候供电电压变为3.4,程序运行后供电电压又变为4.4。另外还有一个情况说明一下,由于一定的原因,我这个最小系统单片机的18、19脚都是通过导线和晶振相连的,导线长度均在10cm左右,不知道这对系统有没有影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