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基于合作式时间触发的问题

楼主(2009-12-22):
用合作式时间触发的方法对C51进行编程,模拟调试的时候可以通过,在线编译就出错。编译器用的是星研的star51ph。请高手指点问题出在哪里?

/*==============================================================
1ms时标的合作式调度器(多个合作式任务)
作者:shadow.hu

时间:2008-4-23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short unsigned short
#define SCH_MAX_TASKS 5
#define SCHTASKS  (1)

#define INTERRPT_Timer_2_Overflow 5
#define ERROR_SCH_TOO_MANY_TASKS  6
#define ERROR_SCH_CANOT_DELETE_TASK 1
#define RETURN_ERROR 0
#define RETURN_NORMAL 1

#define SCH_REPORT_ERRORS
#ifdef SCH_REPORT_ERRORS
#define Error_Port P1
#endif

typedef data struct
{
    void (code *pTask)(void);
 ushort Delay;
 ushort Period;
 ushort RunMe;
}sTask;
sTask SCH_tasks_G[SCH_MAX_TASKS];

void SCH_Init_T2(void);
uchar SCH_Add_Task(void (code * pFunction)(),const ushort Delay, ushort PERIOD);
void SCH_Dispatch_Tasks(void);
void SCH_Start(void);
bit SCH_Delete_Task(const ushort TASK_INDEX);
void SCH_Go_To_Sleep(void);
void SCH_Report_Status(void);//报告系统状况
void LED_Flash_Init(void);
void LED_Flash_Update(void);

uchar Error_code_G = 0;
uchar  LED_State_G = 0;

sbit LED_pin = P1^7;
//Error_code_G = ERROR_SCH_TOO_MANY_TASKS;
//Error_code_G = ERROR_SCH_WAITING_FOR_SLAVE_TO_ACK;
//Error_code_G = ERROR_SCH_WAITING_FOR_START_COMAND_FROM_MASTER;
//Error_code_G = ERROR_SCH_ONE_OR_MORE_SLAVES_DID_NOT_START;
//Error_code_G = ERROR_SCH_LOST_SLAVE;
//Error_code_G = ERROR_SCH_CAN_BUS_ERROR;
//Error_code_G = ERROR_I2C_WRITE_BYTE_AT24C64;

void main(void)
{
 SCH_Init_T2();
 LED_Flash_Init();
 SCH_Add_Task(LED_Flash_Update,0,1000);
 SCH_Start();
 while(1)
 {
  SCH_Dispatch_Tasks();
 }
}

void SCH_Update(void) interrupt INTERRPT_Timer_2_Overflow
{
 //刷新任务队列
 uchar Index;
 TF2 = 0;
 for(Index = 0;Index < SCH_MAX_TASKS;Index++)
 {
  if(SCH_tasks_G[Index].pTask)
  {
   if(SCH_tasks_G[Index].Delay == 0)
   {
    //任务需要运行
    SCH_tasks_G[Index].RunMe += 1;
    if(SCH_tasks_G[Index].Period)
    {
     //调度周期性的任务再次运行
     SCH_tasks_G[Index].Delay = SCH_tasks_G[Index].Period;
    }
   }
   else
   {
    //还没有准备好运行,延迟减1
    SCH_tasks_G[Index].Delay -= 1;
   }
  }
 }
}

void SCH_Init_T2(void)
{
    uchar i;
 for(i=0;i<SCH_MAX_TASKS;i++)
 {
  SCH_Delete_Task(i);
 }
 Error_code_G = 0;
 T2CON = 0x04;
 TMOD = 0x00;
 TH2   = 0xfc;
 RCAP2H = 0xfc;
 TL2   = 0x18;
 RCAP2L = 0x18;
 ET2   = 1;
 TR2   = 1;
}

uchar SCH_Add_Task(void (code * pFunction)(),const ushort DELAY, ushort PERIOD)
{
 uchar Index = 0;
 while((SCH_tasks_G[Index].pTask != 0)&&(Index < SCH_MAX_TASKS))
 {
  Index++;
 }
 if(Index == SCH_MAX_TASKS)
 {
  Error_code_G = ERROR_SCH_TOO_MANY_TASKS;
  return SCH_MAX_TASKS;
 }
 SCH_tasks_G[Index].pTask = pFunction;
 SCH_tasks_G[Index].Delay = DELAY;
 SCH_tasks_G[Index].Period = PERIOD;
 SCH_tasks_G[Index].RunMe  = 0;
 return Index;//返回任务的位置
}

void SCH_Dispatch_Tasks(void)
{
 uchar Index;
 for(Index = 0;Index < SCH_MAX_TASKS;Index++)
 {
  if(SCH_tasks_G[Index].RunMe > 0)
  {
   (*SCH_tasks_G[Index].pTask)() ;//执行任务
   SCH_tasks_G[Index].RunMe -= 1;
  }
  if(SCH_tasks_G[Index].Period == 0)
  {
   SCH_Delete_Task(Index);
  }
 }
 SCH_Report_Status();//报告系统状况
 SCH_Go_To_Sleep();
}

void SCH_Start(void)
{
 EA = 1;
}

bit SCH_Delete_Task(const ushort TASK_INDEX)
{
 bit Return_code;
 if(SCH_tasks_G[TASK_INDEX].pTask == 0)
 {
  Error_code_G = ERROR_SCH_CANOT_DELETE_TASK;
  Return_code = RETURN_ERROR;
 }
 else
 {
  Return_code = RETURN_NORMAL;
 }
 SCH_tasks_G[TASK_INDEX].pTask = 0x0000;
 SCH_tasks_G[TASK_INDEX].Delay = 0;
 SCH_tasks_G[TASK_INDEX].Period = 0;
 SCH_tasks_G[TASK_INDEX].RunMe = 0;
 return Return_code;
}

void SCH_Go_To_Sleep()
{
 PCON |= 0x01;
}

void SCH_Report_Status(void)
{
/* #ifdef SCH_REPORT_ERRORS
 if(Error_code_G != Last_error_code_G)
 {
  Error_Port = 255 - Error_code_G;
  Last_error_code_G = Error_code_G;
  if(Error_code_G != 0)
  {
   Error_tick_count_G = 60000;
  }
  else
  {
   Error_tick_count_G = 0;
  }
 }
 else
 {
  if(Error_tick_count_G != 0)
  {
   if(--Error_count_G == 0)
   {
    Error_code_G = 0;
   }
  }
 }
 #endif    */
}

void LED_Flash_Update(void)
{
 if(LED_State_G == 1)
 {
  LED_State_G = 0;
  LED_pin = 0;
 }
 else
 {
  LED_State_G = 1;
  LED_pin = 1;
 }
}

void LED_Flash_Init(void)
{
 LED_State_G=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