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接51编程任务

楼主(2009-12-22):
接受51单片机编程任务,只为练习,需要的请回复并提供电路,多谢支持(不收钱)

网友A:
恩,以后就得请教你了QQ:250310406

网友B:
我是新手想编个中断程序就是编不出来,请高手指教一下。片外中断口P3.3,中断信号有许多不同间隔的脉冲组成,现在中断程序要求是脉冲间隔小于设定值(2秒左右)就转移。帮小弟写一段或提示一下。小弟先谢谢了!!!!!!QQ:376494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