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问题!!

楼主(2009-12-25):
我写了汇编的程序 是定时器/计数器 中断控制的,其中有一条指令是 JNB TF0, $   我想请问下 ,这条语句是不是由CPU来询问的  还是单片机内部的其它元件进行询问的? 如果是CPU 的话这就不应该算是中断了。不明白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个确实不是中断,这个是在查询有没有产生中断,并且是程序访问查询。想执行定时器的中断需如下格式

ORG 000BH//定时器执行入口

SJMP .....//转至中断处理程序

MAIN:

.......

......

SJMP $//等待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