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9-12-27):
     今天我初次焊接板子,做LED显示实验(最简单那种,直接读出参数到P0口)单片机用的是89C52,复位单路,时钟电路都正确,外部EA也正确。变换输出的P0口数据,LED灯始终无变化(始终亮)。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谢谢解答!

网友A:
P0口你是不是没加上拉电阻 你换到p1口就可以了

网友A:
然后晶振和电容是不是接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我的晶振和电容分别选的是16M和30PF,并且已接好(焊上去的),P0口上也加了上拉电阻。换了P1口和其他口都一样的效果。

网友B:
先查一下电路和原理图是不是一致,然后用万用表查查电路有没有虚焊以及各节点的电位,然后查程序,然后测量各元器件是否有损坏。你提供的信息不够,说不准是什么原因

网友C:
程序呢?  把程序 拿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