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烧录程序求助

楼主(2009-12-29):
刚收到实验板,按照“初次使用指南”上的说明进行下载烧录程序,但通信灯d14,并未亮起,软件提示如下内容:

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 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请问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谢谢!!!

网友A:
上面的哥们没有进行冷启动的过程,大家初次下载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