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红外线的话题,高手别潜水啊!

楼主(2009-12-30):
   希望有高手指教啊!!!  困惑很久了....

我想知道:   比如 我们在红外线遥控板上 按下一个键   然后发出 一串编码   我们收到这串编码后,怎么知道这串编码代表的是遥控板上的哪个键啊?

                 举个列吧: 我们在遥控板上按了一个键, 然后我们收到并分析出一串编码为10111011(随便写的编码哈)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串编码代表遥控板上的哪个键呢??

网友A:
 每个键的数据码都是不同的 ,所以才能识别啊

楼主:
我知道不同啊? 我就是不知道 得到 一个编码后怎么知道它是代表遥控板上的哪个键啊!!请指点一下...

网友B:
这是由协议事先规定的。需要查看遥控板的技术资料,看它是怎么定义的。遥控器上有编码电路的,或者有编码的单片机。

自制的遥控板,就可以自定义。我自己做的就是数据1就代表1这个键....

楼主:
  你是说这个 电路图吗?

网友C:
没啥资料的话 你先写个程序把各个按键测出来啊

网友D:
你可以用比较指令:

如:cjne ircode,#10111011b,next

      jmp function1

next:

      cjne ircode,#10111110b,next2

      jmp function2

next2:

      .................

fuction1,function是你功能按键的功能执行代码。

网友E(2013-07-25):
协议事先规定的,固定的按键对应固定的码值。不同遥控器,协议不同

网友F(2013-10-15):
不错 是我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