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keil出现limit2k

楼主(2009-12-31):
我现在在学习单片机,使用keil 调试的时候总是出现 limit 2k的提示,在网上搜索说是没有注册,但是我在这个软件中没有找到注册的入口,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A:
下载Keil UV3 注册机

正版 KEIL UV3 8.08 + 注册机

注册方法
1. 从附件下载注册机,解压
2. 打开uVision3,点击File---License Management...,打开License Management窗口,复制右上角的CID
3. 打开注册机,MCU type选择51,勾选External CID,将原来的00000-00000换成自己的CID,其它设置不变
4. 点击Generate生成许可号,复制LICO的内容
5. 将LICO的内容复制到License Management窗口下部的New License ID Code,点击右侧的Add LIC
6. 若上方的Product显示的是PK51 Prof. Developers Kit即注册成功,Support Period为有效期,一般可以到30年左右,我的为2033年,若有效期较短,可多次生成许可号重新注册。

网友B:
这个需要向Keil公司购买序列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