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不工作,烦了

楼主(2010-01-04):
小弟用AT89S52做了一个最小系统,可是单片机完全不工作,复位与EA均接了,晶振是12MHz,电容为两个30pf,

程序用proteus仿真过,通电后测得晶振两引脚均为2点多,电源为5V,是不是晶振没工作呀?盼解答?

网友A:
晶振两引脚均为2点多 说明已经工作了你可接个 led小灯 看看能不能用程序控制

楼主:
谢谢,真的可以啦,谢谢啦

楼主:
可能以前接触不是很好,总之我有找回信心了

网友B:
你得把程序烧到单片机里面啊。有很多新手学了很长时间,不知道单片机是要用工具往里面写程序的。

S52的片子。你需要下载线。才能把程序下进去的。

或者直接用专业的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