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一下

楼主(2010-01-08):
我是新手想编个中断程序就是编不出来,请高手指教一下。片外中断口P3.3,中断信号有许多不同间隔的脉冲组成,现在中断程序要求是脉冲间隔小于设定值(2秒左右)就转移。有高手帮小弟写一段或提示一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的程序那?是汇编还是c啊  开定时器 在外部中断里判断是否时间超过设定值  然后做相应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