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为什么用三极管驱动?

楼主(2010-01-10):
为什么?

网友A:
可以有大的电流,达到足够的亮度,减小单片机的功耗。

网友B:
单片机io口电流太大的话 对单片机不利

网友C:
51单片机的拉电流和灌电流都比较小,10ma左右的LED可以用单片机直接驱动,但还是建议LED的负极接单片机的IO口,因为51单片机的灌电流可以达到15ma,而拉电流就达不到(具体的极限值还是参考51的技术文档)。如果你的LED的电流比较大,那就要用三极管驱动了。

网友D:
楼上回答的很正确

网友E:
 4楼的回答不错

楼主:
 谢谢各位了,应聘时被HR的这个问题给卡住了,郁闷啊,依旧是只菜鸟,呵呵!

网友F(2010-02-18):
减少单片机的功耗 防止单片机损坏

网友G:
严格来说,一般常用的单个M5以下的发光管是用不着要三极管驱动的。要是一个IO口上并接有多个LED或者要接的LED本身的功率比较大,才考虑用三极管来驱动。

网友H(2010-12-29):
记得我上高中物理时书中提到,三极管的主要作用就是放大电流,发射极/基极=拉母塔,就是它的放大系数,只不过人们发现了它其它的作用,比如三点电容振荡器,整流等高级功能,所以人们就忘记了简单的电路中实际上三极管用的最多的就是放大。就好象看见了windows附件中自带的计算器软件的人看见计算器的功能后问现原来计算机能不能进行数字和逻辑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