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请各位高手帮忙整个程序,有关于交流电电流计数问题???

楼主(2010-01-14):
电压不变,每流经一次在0.6~1.0A之间的电流,数显器上就显一次,并累计次数,(计数器有开始、关闭和可清零按钮)

网友A(2011-01-15):
这个问题很简单:

购买一个电流互感器(几元吧---也可以自己做这个互感器,还是买吧!)

选择那种 1A/5V 的.(当然也可以 1A/?V 或 mV,我要说话,得有实际数据.)

当流过 0.6A 时,输出应该有 3V.AC, 把这个 3V 变成直流,通过一个触发器.(可以使用运放做,比较器,门电路甚至三极管,等等来做.)就把≥ 0.6A 的情况检测出来了.----输出需要低电平还是高电平由您去设置.

有了这个信号,你就可以做你的后面的事情了!

没有考虑你> 1A 怎么办? 因为你没有说明.---如果需要,再一个检测 1A 的,成为窗口比较器就可以.

建议看看运算放大器原理与应用.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