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烧矩阵键盘的程序后显示的3呢

楼主(2010-01-14):
 我在51hei-5板子上上烧录 官方提供的“矩阵键盘”的c程序,http://www.51hei.com/ziliao/51hei-5/矩阵键盘.rar

 为什么在没有按任何键的情况下会显示3呢,理论上应该是0啊,而且我记得原来也是0,换了一个新的单片机还是一样,各位大侠能帮忙解决一下吗

网友A:
你好,根据你说的情况,有2个原因可导致上面的问题:

   1. s18 按钮卡死,你可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2. J7 上插上了跳线帽,这样你把ne555的方波信号 或 红外的杂波 引入了P3.3,拔掉此跳线帽即可恢复正常.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14 20:51:17编辑过]

楼主:
谢谢 admin 果然是 做了红外实验后忘记了把 J7 的23 上的短路块取掉,现在正常了.

网友B:
51黑提供的每个程序代码的前几行都有跳线设置方法,想必楼主是没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