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的51/avr ISP下载线

楼主(2010-01-18):
昨天去买了个ISP线  支持89S51的

自己弄了个最小系统  然后在p0.0口接了个电阻和发光二极管

可是想烧录的时候  出现问题

用的是51pro  是不能识别器件

用progisp  出现 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

本人刚接触单片机几天   所以不知道怎么回事

很是郁闷

希望各位大牛帮我

网友A:
将USB线重插一下就好了

楼主:
感谢老大

好像还是不行

怀疑是  在板子上 isp十针接口做的不对

可是对照着盒子上的口接的 应该不会错吧

网友A:
isp十针接口不对的可能性比较小,,你换台电脑看看,,也有可能是固件版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