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那个电池是什么时候用的

楼主(2010-01-20):
随板子发来的那个电池是什么时候用的啊,是+ 向上按入吗?

网友A:
那个3.3v锂电池是用做 ds1302时钟芯片的备用电源的,只要装上此电池,即使是开发板断电了,还是能使ds1302的时间继续跑,基本和电脑主板里的那个电池作用一样

楼主:
谢谢知道了,我开始还以为是给板子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