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51hei-5的下载

楼主(2010-01-20):
我按照下载的资料作后,点了stcisp软件上的下载,没有出现D14灯闪的情况,也不亮,晶振,usb转串口线都按照说明的插好了.问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D14灯不亮说明没有收到电脑过来的信号。 最有可能的原因有下面这些: 1.usb转串口线的驱动安装不正常 2.串口号选择错误 3.max232芯片挂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 看了资料后 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