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1软件用法

楼主(2010-01-22):
 用汇编语言的时候怎么生成.hex文件

比如下面一个文件:

ORG 0000H
LJMP 0100H
ORG 0100H
MOV R1,#09H
MOV R0,#30H
MOV 2FH,@R0
LOOP:INC R0
MOV A,@R0
SUBB A,2FH
JNC NEXT1
MOV 2FH,@R0
NEXT1:DJNZ R1,LOOP
SJMP $
END

网友A:
新建new project-确定所用MCU,

右击target1-选option for target‘target1’-output选项栏-HEX前面画勾-确定。

往source group1里加上你的asm文件,之后编译。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