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12864液晶显示字符问题

楼主(2010-01-25):
fyd12864-0204b 液晶  st7920控制器  程序烧进去 ,本来输入的是 “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可是却显示 “ 党潜明彰广一 由饲蒂上双。抠头望明彰一 低头私顾乡。”我刚学单片机,在此请教大家了。以下是我用的程序,字数对,位置也对,就是字错。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lib.h>  //rand();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_data P0;
sbit LCD_RS =P2^6;
sbit LCD_RW =P2^5;
sbit LCD_EN =P2^7;
sbit LCD_PSB = P3^2;
sbit wela =P1^2;
sbit dula=P1^3;

//uchar dis1[10];
uchar code dis1[]={"床前明月光,"};
uchar code dis2[]={"疑是地上霜。"};
uchar code dis3[]={"举头望明月,"};
uchar code dis4[]={"低头思故乡。"};
void delay_1ms(uint x)
{
uint i,j;
for(j=0;j<x;j++)
  for(i=0;i<110;i++);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LCD_RS=0;
LCD_RW=0;
LCD_EN=0;
P0=cmd;
delay_1ms(5);
LCD_EN = 1;
delay_1ms(5);
LCD_EN= 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_RS = 1;
LCD_RW= 0;
LCD_EN= 0;
P0=dat;
delay_1ms(5);
LCD_EN= 1;
delay_1ms(5);
LCD_EN= 0;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X==0)
{X=0x80;}
else if(X==1)
{X=0x90;}
else if(X==2)
{X=0x88;}
else if(X==3)
{X=0x98;}
pos= X+Y;
write_cmd(pos);
}

void lcd_init()
{
LCD_PSB=1;
write_cmd(0x30);
delay_1ms(5);
write_cmd(0x0c);
delay_1ms(5);
write_cmd(0x01);
delay_1ms(5);
}

void main()
{
uchar i;
wela=0;
dula=0;
delay_1ms(5);
lcd_init();

while(1)
{
  lcd_pos(0,0);
  i=0;
  while(dis1!='\0')
  {
   write_dat(dis1);
   i++;
  }

lcd_pos(1,0);
i=0;
while(dis2!='\0')
{
  write_dat(dis2);
  i++;
}
delay_1ms(10);

lcd_pos(2,0);
i=0;
while(dis3!='\0')
{
  write_dat(dis3);
  i++;
}
delay_1ms(10);

lcd_pos(3,0);
i=0;
while(dis4!='\0')
{
  write_dat(dis4);
  i++;
}
delay_1ms(10);
}

//delay_1ms(10);

}

网友A:
现在没有时间,回家找时间板你看看,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比较怪,你把标点符号去掉看看,或者换一个keil版本

网友C(2015-06-09):
原因可能是:12864本身自带的中文字库是不全的,有些中文字显示不了。这里不能显示这么多汉字,不大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D:
标点符号也要用全角字符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