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我简述下51单片机如何实现数控恒流源

楼主(2010-01-25):
 哪位大侠帮我简述下51单片机如何实现数控恒流源?只要简述就行 我是超级菜鸟 刚上路 欢迎指教!谢谢了

网友A:
让电流通过电阻产生的电压,然后通过A/D转换,送到单片机 同过程序计算,然后用可控硅等来实现电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