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10-02-17):
我刚接触单片机,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师傅,可不要笑话我呀
如果有2个条件必须满足才能执行,用IF语句是不是这样:              if(条件1&&条件2){执行语句}  请问是不是这样呀?谢谢!
我试了一下,好像不行,不知道怎么用,还请师傅们不吝赐教呀

网友A:
如果是两个条件都必须同时满足,应该是这样的哈,为什么不行可能是你没有注意到运算符的优先级,或者出现了语法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