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发送数码管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0-02-17):
大家好,下面这个程序可以用串口助手发送十六进制数并在数码管上显示.因为串口通讯软件只能发2位数,所以显示也只能是2位,请教大家:如和实现三位数字的发送与显示,举例说明:比如我想发送123并在单片机的数码管上显示123,该如何发送与分离数字.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s,sg;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void Init_Uart(void);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int i)
{
 uchar ss,sg;

 ss=i/16;
 sg=i%16;

 P0=table[ss];
 P2=0x7f;
 delay(2);
 P0=table[sg];
 P2=0xbf;
 delay(2);

}

void main(void)
{
 uint i = 0;
 Init_Uart();
 while(1)
  {

   if(RI==1)
     {
   RI = 0;
   i = SBUF;
   }
   else  display(i);

  }
}

void Init_Uart(void)
{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SCON = 0x50;
 PCON = 0;
 EA = 1;
}

楼主:
/*********************  (C) COPYRIGHT 2010  **************
* 文件名称: 串口.c
* 程序作者: whhjdz(QQ:595279970 ,Email:whhjdz@163.com)
* 程序版本: V1.0
* 编制日期: 02-17-2010
* 功能描述: PC串口与单片机通讯实验
* 编译器:Keil C uVision3
* 芯片:STC89C52,12M晶振
* 注意:  P0 -- 数码管段显示    P2 --  数码管位选
*
*********************************************************/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变量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s,sg;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0~F字模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子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int i)   //显示子函数
{
 uchar ss,sg;

 ss=i/16;   //分离数的十位
 sg=i%16;   //分离数的个位

 P0=table[ss];
 P2=0x7f;    //第一个数码管点亮并显示数的十位
 delay(2);
 P0=table[sg];
 P2=0xbf;    //第二个数码管点亮并显示数的个位
 delay(2);

}

void Init_Uart(void)   //定时器初始化(设置波特率)
{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SCON = 0x50;
 PCON = 0;
 EA = 1;
}

void main(void)
{
 uint i = 0;
 Init_Uart();
 while(1)
  {

   if(RI==1)
     {
   RI = 0;
   i = SBUF;
   }
   else  display(i);

  }
}

楼主:
将显示程序改了一下,能显示三位了,但最大只能显示到255,对应的十六进制是FF

void display(uint i)   //显示子函数
{
 uchar sb,ss,sg;

 sb=i/100;    //分离数的百位
 ss=i%100/10;   //分离数的十位
 sg=i%10;       //分离数的个位

 P0=table[sb];
 P2=0x7f;    //第一个数码管点亮并显示数的百位
 delay(2);
 P0=table[ss];
 P2=0xbf;    //第二个数码管点亮并显示数的十位
 delay(2);
 P0=table[sg];
 P2=0xdf;   //第二个数码管点亮并显示数的个位
 delay(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