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单片机软件可以代替开发板

楼主(2010-02-20):
我是单片机初学者,还没有开发板,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代替 开发板 啊,请求支援

网友A:
有一个软件,我就当仿真用,英文名子怎样串的我忘了。在软件中可以自己设计电路,可以仿真自己写的程序。对初学者很好,不用买板子。[单片机仿真软件].proteus_7_4_sp3_pro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3-5 10:46:01编辑过]

网友B:
不过,仿真终究有限,有的效果是仿真不出来的。最终还是上板试一下。建议买了个便宜的板子用一下,特别是在初学的时候,加深印象

网友C(2010-12-29):
仿真的模拟的工矿太过于完美,扳子不会出现问题,但现实中程序还是要调试的,硬件的稳定也没有那么好。PLC和MCU的硬件区别就在于PLC的稳定,抗干扰能力强,所以可以控制电力

。mcu太娇弱,随便一个强磁场就能让你扳子失常,基本没有抗干扰能力各个引脚对p0等的接口据说还有电流电压的影响。所以mcu只能用于电子

软件仿真就是把mcu当成了PLC的高质量,模拟靠得住,但现实却靠不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