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小系统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0-02-22):
设计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后怎样把程序写进单片机里去啊,这个原理图,要外加串口么,怎么加,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当然要加,一般用MAX232集成电路的RS232转TTL电平电路。具体资料网上很多。我是用一个9针的COM母座,打开后把引出线全部去掉,把MAX232及外围的几个电容装进去搭焊好,再引四根一头做有杜帮头的线出来,就成了一个万能的RS232下载线了。

网友B:
 楼主MS只是做一个最小系统,也需要MAX232吗?

把芯片写好程序,插在板上,应该就可以了吧?还需要什么?

网友C:
这么简单的系统用PROTUES仿真一下就可以了,不用做板子。

网友D:
最好还是写好了 到板子上跑下 才知道和想象的不一样的!

楼主(2010-04-17):
 谢谢各位了,现在已经懂了

网友E(2014-11-18):
大师傅AF AESGF AGADFADF AFA啥爱的方式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