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求教

楼主(2010-03-05):
单片机C语言中的定时/计数器设置计数初值中常用到:

TH0=(65536-555)/256;

TL0=(65536-555)%256;

怎么解释啊?256是怎么回事啊?

哪位明白的,请指示一下。本人刚刚学,搞不懂这个问题~~~

网友A(2010-08-29):
TH0=(65536-555)/256;表示一个16位二进制数取出高八位,赋给TH0,至于过程如何,你可以理解成该数右移8位(2的8次方为256),这样,低8位不要了,只留下高8位,赋给TH0

TL0=(65536-555)%256;这个表示16位二进制数(65536-555)D=(1111110111010101)B除以256(2的8次方),得出余数,即低8位,赋给TL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