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51单片机的12路数据采集和信号调理放大系统原理图

楼主(2010-03-06):
求基于51串口通讯的多接触点数据采集和测量的硬件系统电路原理图。。。

网友A(2010-04-15):
首先,你想要测量的对象是什么?其次,你选用的是哪一个类型的模拟放大电路?再其次,你准备选用哪一种类型的AD?再再其次,你打算用单路还是多路的AD?它们的电路原理图都各不同,最好是参考一些书籍和电路自己弄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