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不能编译,急

楼主(2010-03-09):
我在本论坛上下了一个KEIL的软件,但是总是出现这样的target has no object modules

target not created请问怎么处理呀?急等,谢谢

网友A:
我一般是用的这个英文版本的  基本没有什么问题http://www.51hei.com/ziliao/KeiluVision2.rar

你装上去看看,有问题再联系我

网友B:
右键 source group 1选择add files to“source group 1”,然后选择你的A51文件,之后编译就可以了。